ThnikPad E420触发掉电 0.26左右

楼主(2016-03-19):
       如题,机器没有PM_SLP_S3#     有PM_RSMRST#和PM_PWRBTN   PCH有供电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联想E420

网友A:
触发掉电 先看看短路没有 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电流低表示电压没出全,看全板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掉电 先看看短路没有 是不是缺电压

没有短路  基本都正常没有测到短路

网友B:
查IO南桥,这机io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IO南桥,这机io有程序

怎么查     不知道从哪里查起了 我知道的都试了  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掉电先看看电压缺不缺,再查下PG

网友:
应该主板缺电压...

网友C:
E420的故障首先考虑 D95280吧,就算出了3V5V也不一定代表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420的故障首先考虑 D95280吧,就算出了3V5V也不一定代表是好的

换过    通病谁都知道  不用说的

网友:
PM_SLP_S3#这个都没有肯定缺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过    通病谁都知道  不用说的

给出的信息太少没法帮你,还有你装了CPU吗???

网友:
最怕待机芯片换了还不行的 嘿嘿

网友:
真好,学习了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出的信息太少没法帮你,还有你装了CPU吗???

CPU肯定是装了

网友: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VCCRTC   RTCRST  SRTCRST   VCCSUS3-3   V5REF  等等

网友:
加焊桥吧又不需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