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0 by3c.

楼主(2016-03-19):
大家好,我手头上有一台东芝c800 板号daby3cmb8e0 rev.e
插上电源0.16 待机偏高,拆机摸了一下 3v5v ic发汤,测了一下没有发现短路。
这种情况通常是 3v5v 电容滤波不良,换了3v5v电容后同样ic发烫事后也把3v5v ic也换了情况也一样。ic发烫
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怎么解决

网友A:
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

还没,干嘛 你跟我一样问题吗???

网友B:
你测下待机芯片的 第八脚 和第17 脚   8脚线性短路 就换单片机  17 脚 线性短路 直接骚鸡大法 那个烫就是那个  8 脚 和17 脚的 对地阻值不会很低了。 我估计单片机 IO  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C:
这种发烫,很多是后级电路有问题,向RTC电路或者3V后级电路短路,都会出现这种状况,认真量吧

网友D:
看看后面有短路吗

网友E:
你测得没短路  是测得电感后面吧     你在测下线性3 5V 看看 应该短路了  EC可能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测下待机芯片的 第八脚 和第17 脚   8脚线性短路 就换单片机  17 脚 线性短路 直接骚鸡大法 那个烫就是那 ...

一个400多 一个500 对地阻值 。这就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400多 一个500 对地阻值 。这就头疼了

这么叼   那就很奇怪了  吧三五V 的上管拆了试试 看下是待机电压出问题 是是后级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发烫,很多是后级电路有问题,向RTC电路或者3V后级电路短路,都会出现这种状况,认真量吧

好的  我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后面有短路吗

后面也没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测得没短路  是测得电感后面吧     你在测下线性3 5V 看看 应该短路了  EC可能坏了

后面也没有短路的迹象

网友B:
那你也可以看看线性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后面也没有短路的迹象

我说得不是PWM  3 5V   是线性  线性3 5V知道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你也可以看看线性电压出来了没有

线性电压是指哪里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得不是PWM  3 5V   是线性  线性3 5V知道吗

线性 3 5v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后面有短路吗

修好了没有

网友G:
不懂就送修吧  不要故障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懂就送修吧  不要故障搞大了

我也打包了 顾客要拿回了 希望你们可以拿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性电压是指哪里 谢谢

就是待机芯片的 8 脚和17 脚  这个你都不知道 你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