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S3P REV:2.1不复位简单维修

楼主(2016-03-19):
接一GA-A55-S3P主板 ,开机通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检测各大电压均正常,看来得按时序维修了,当检测到SB-PWOK时电压为0V,检测Q64G脚电压0.7V,顺着测到Q63B极电压也是OV,看来就是REST和SLP3这2个信号不正常拉低了VCC_SB,引起Q63的B脚为0V,查REST 0V,SLP3 3.3V,跑线REST到FPQ80B脚电压0.7V开启了,立马测FPQ8B极0V。DBIOS-RST低电平原因引起RESET拉低了,DBIOS-RST是由IO的76脚KBRST经过OR18转换过来的,直接测76是0V(or7上拉电阻有3.3V),故障点看来找到了,IO引起的无复位现象,图省事了直接用风枪对着IO吹吹在上电后,诊断卡刷刷的开始跑马亮机了,立马更换IO,故障排除

上传个图纸供参考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说你这版主当得。,。,
怎么也灌水气来了,。。小心我告你

网友:
经验非常好。也很细心。我看了下电路图有一路RESET去了时钟,时钟坏,也会引起RESET拉低?要是我估计跑时钟那边去了

网友:
IO坏引起的

网友:
谢谢分享,遇到个过张

网友:
哈哈 刚修一个  随便搜了一下论坛  看见这里直接秒之

网友:
看来的IO引起的不复位
RST被拉低

网友:
修主板有图纸是不是很幸运

网友:
io会有这个坏问题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怎么会好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用风枪吹一下怎么就死而复生了?

网友:
时序真的好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