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恢复数据需注意哪些?

楼主(2016-03-19):
电脑恢复数据需注意哪些?

  当存储介质出现损伤或由于人员误操作、操作系统本身故障所造成的数据看不见、无法读取、丢失。可以通过特殊的手段读取却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见、不可读、无法读的数据。如果磁盘被格式化或数据被误删除的情况下,大部分数据仍未损坏,用恢复软件可以恢复数据。但是,在介质严重受损或数据被覆盖的情况下,数据将无法恢复。

  1、硬盘存放数据的基本单位为扇区,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本书的一页。当我们装机或买来一个移动硬盘,第一步便是为了方便管理--分区。无论用何种分区工具,都会在硬盘的第一个扇区标注上硬盘的分区数量、每个分区的大小,起始位置等信息,术语称为主引导记录(MBR),也有人称为分区信息表。当主引导记录因为各种原因(硬盘坏道、病毒、误操作等)被破坏后,一些或全部分区自然就会丢失不见了,根据数据信息特征,我们可以重新推算计算分区大小及位置,手工标注到分区信息表,“丢失”的分区回来了。

  2、格式化操作和删除相似,都只操作文件分配表,不过格式化是将所有文件都加上删除标志,或干脆将文件分配表清空,系统将认为硬盘分区上不存在任何内容。格式化操作并没有对数据区做任何操作,目录空了,内容还在,借助数据恢复知识和相应工具,数据仍然能够被恢复回来。格式化并不是100%能恢复数据,有的情况磁盘打不开,需要格式化才能打开。如果数据重要,千万别尝试格式化后再恢复,因为格式化本身就是对磁盘写入的过程,只会破坏残留的信息。

图一 电脑恢复数据

  3、因为磁盘的存储特性,当我们不需要硬盘上的数据时,数据并没有被拿走。删除时系统只是在文件上写一个删除标志,格式化和低级格式化也是在磁盘上重新覆盖写一遍以数字0为内容的数据,这就是覆盖。一个文件被标记上删除标志后,他所占用的空间在有新文件写入时,将有可能被新文件占用覆盖写上新内容。这时删除的文件名虽然还在,但他指向数据区的空间内容已经被覆盖改变,恢复出来的将是错误异常内容。同样文件分配表内有删除标记的文件信息所占用的空间也有可能被新文件名文件信息占用覆盖,文件名也将不存在。

  当将一个分区格式化后,有拷贝上新内容,新数据只是覆盖掉分区前部分空间,去掉新内容占用的空间,该分区剩余空间数据区上无序内容仍然有可能被重新组织,将数据恢复出来。所以有句话叫做“只要数据没有被覆盖,就有可能恢复数据”。

  4、不要做ChkDsk磁盘检查。一般情况下,当文件系统出现问题后,开机时系统会自动提示用户是否做磁盘检查操作。很多时候,磁盘检查操作可以修复一些简单的文件目录损坏情况,但是更多的时候会破坏数据。最好先用GHOST备份镜像全盘到另外一个硬盘,再尝试各种工具进行恢复操作。一般来说,完全无损恢复是不太可能的了,只能恢复象MP3、文档、邮件等等独立的文件,对于一些要VXD设备文件、DLL动态链接对话框运行的软件,完好地恢复不太可能。

  5、RAID磁盘阵列数据丢失后不要重做阵列。当服务器阵列故障数据丢失后,不能随阵列进行rebuilding操作,也不能在服务器崩溃后强行将阵列上线,因为这些操作都不会对恢复数据有任何积极影响,严重的会破坏数据。所以需要用到恢复数据的时候,请注意以上的几点,以免无法恢复重要的文件,希望以上内容能帮到你们。

网友:
暂且用不着,看看也不错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
永不到 学习下

网友:
数据恢复很少做

网友:
学习了一下下,很有帮助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对阵列0模式下的数据恢复一直没搞懂,万一有个盘坏了,或者阵列被破坏了,如何恢复数据?不过遇到的也极少,越往后越少见0模式了,现在是用1的多,万一出了问题,找到好盘备份数据后换盘重组就好了,上次就遇上了一台。。。

网友:
针对的都是普通的客户,基本没有重要的资料需要恢复。地方小的局限啊

网友:
好好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对入门都不算的菜鸟来说,这种帖子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