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8M-DS2无复位

楼主(2016-03-19):
GA-F2A58M-DS2无复位,CPU电压1.02V  内存1.55V,可加电,关不了,是不是IO呀,

网友:
不能直接判断IO坏
还有些线路最好查下
你IO换了也未必会好得

网友:
AMD的没复位就是关不了机的

网友:
查下别的供电再就是桥复位之前要的PG

网友:
按照amd的顺序查清楚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其他条件

网友:
今晚我们远程刚学完AMD的。。。没复位试试换电池和检测下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