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开机显示LOGO之后掉电

楼主(2016-03-19):
HP DV4开机显示LOGO之后掉电,排除显卡,排除供电,无图无点位,各位兄弟遇到类似问题修过的,传一下维修经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谢谢!!
忘了说板号了:WSN DF 2.1

网友:
忘了说板号了:WSN DF 2.1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有时候有惊喜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不行的话 就要请出示波器了

网友:
掉电不好修,只能缩小范围,要是小零件坏了就铁了。。

网友:
描述有点少

网友:
我这一开就掉的 也没点位

网友:
刚遇到一个 一样故障的 还在研究中

网友:
这种还得示波器伺候

网友:
这个机器不插开关板  也是LOGO掉电  你看看是不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