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00E4X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6-03-19):
三星NP300E4X半小时掉电请问那位大神知道是哪里问题啊。刷过BIOS还是一样

网友A:
这机子如果升级到i3 i5的cpu,就是半小时准时断电,换回b系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如果升级到i3 i5的cpu,就是半小时准时断电,换回b系cpu吧。

对,就是升级换了I3和I5的都试过了半小时掉电  没解决办法吗、

网友:
呵呵,神马问题

网友:
之前也是升级i系列U半小时掉电。最后发现那款机型无i系列版本,也就是说没有支持i系列U的BIOS可以刷。

网友:
具说有刷BIOS解决过的     可以多找几个BIOS  试下

网友:
散热膏的问题吧,换了吗

网友:
还有一款是贴片的散热膏,超薄的,你试试看

网友:
刷程序好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