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看戏机不开机维修方法教程

楼主(2016-03-19):
康佳看戏机不开机维修方法教程

  现在好的朋友给老人买看戏机,可以看戏曲、电影,听广播等等,非常受中老年人喜爱。看戏机不开机是最常见的故障,今天就维修了一台康佳看戏机,故障现象不开机,下面我把康佳看戏机不开机维修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

康佳看戏机不开机 图1

  康佳看戏机不开机维修方法/步骤:

  检测看戏机电池有4V电压,插上充电器指示灯亮,开关测量是好的,限流电阻、二极管、大点的电容都是好的,只有看戏机模块电路上的一个小的电容坏了,可拆下不用。

  量C100供电只有1.2V,显然太低,量屏幕供电为0V显然升压电路没起作用,单独给屏供8V 电压背光灯能点亮,能看到白屏,看戏机屏没问题。

  晶振处电压只有0.4V。电路板太小元器件很小测量很麻烦,用风枪小心加热慢慢去掉升压电路胶,测量升压电路的电压有问题,从开关处慢慢跑线,电路板上有过桥孔,拿来放大镜仔细顺着开关开始查,有一路送到升压处一个电容上,可是此处电压只有0.2V,看来问题就在这儿了。

  找来电线直接给电容供上电池正极电压,看戏机画面出现。正常开机后测得C100供电电压是3.2V,屏供电电压为9.2V。赶紧飞线,装机开机,康佳看戏机一切恢复正常。

康佳看戏机不开机 图2

康佳看戏机不开机 图3

康佳看戏机不开机 图4

康佳看戏机不开机 图5

  以上是康佳看戏机不开机的维修方法的详细介绍,看戏机不开机是通病,通过本文的分享,希望对大家以后看戏机的维修维护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6啊,看戏机都搞。。。。佩服楼主

网友:
楼主好样的    多功能的维修    真是万能 哈

网友(2016-10-20):
这个看戏机还真不好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