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37不认独显

楼主(2016-03-19):
dell5537不认独显,其他使用都正常,bios在官网里更显不行

网友:
电压正常就换显卡吧,这种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看看显卡的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不正常

网友A:
多试几个BIOS再考虑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试几个BIOS再考虑显卡吧

不到迫不得已不想动芯片,nbios刷了好几个,。。。没结果

网友:
我的是换完显卡,不认独显了,原本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