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ba41-02291a 图纸

楼主(2016-03-19):
求三星ba41-02291a
,机器型号是880z5e,电流0.175A,不出CPU供电,但是偶尔正常,VR-ON正常,取掉电源芯片的电阻可以出CPU电压,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请指点。
cpu
芯片

网友:
什么情况?没人看,求助求助,这机放了一个月了

网友:
此图论坛暂无 请关注论坛 这种故障的话 可能是CPU供电处的元器件有不良的了 可以对元件进行逐一加热 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