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US3开机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6-03-19):
        今天接一主板技嘉GA-MA770-US3开机后跑马正常,一会就自动关机,是什么问题?   请大神赐教

网友:
一会自动关机是多久时间?如果是5秒左右重点查开关针电压,如果显示了关机重点检查温度。

网友:
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先查开关排针是否被拉低,再查所有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有短路情况。

网友:
先测量下开关针电压。

网友A:
多谢各位的意见,我找到问题了,是CPU坏了

网友:
开机几秒?
15秒应该是USB 进了系统一会关机看下温控
开机闪下就灭 的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各位的意见,我找到问题了,是CPU坏了

AMD的CPU就爱高温关机,以前我都开盖修这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