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7系统关机关不彻底

楼主(2016-03-19):
来了个台式机  客户说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行 我看看  开机 哎  正常啊   再试试吧  试了好一会  都好这  我想想嗯  那 关机 重启下吧   开始  关机  显示器关了   一看主板  CPU 风扇   电源 都一直转  这名显示  没关掉啊  求  那位大神 给 分析分析   这到底 是 什么 问题  系统也 重装了  硬件 电压都正常   关机的 条件都有  啊  想不明白

网友:
1)换个电源试试,看有没有变化。2)重新刷写BIOS程序。

网友:
io坏了   开关到绿线 跑电路

网友:
先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做了 都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