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60加电掉电与不认有线网卡的维修

楼主(2016-03-19):
苹果A1260加电掉电与不认有线网卡的维修
板号:820-2249-A
加电到0.5偶尔0.8掉电

拔掉内存发现有报警声,说明已经过了内存,果断更换显卡

换上显卡之后测试正常亮机,试了试无线声音都正常,装了一个WIN7的系统发现不认有线网卡,进苹果系统也没有有线网卡
打开电路图测网卡的供电发现PP3V3_ENET_PHY没有3V

追查PP3V3_ENET_PHY

网上查PP3V3_ENET_PHY由PP3V3_ENET_FET转换而来

PP3V3_ENET_FET来自Q3810

测量发现Q3810S极有3V而D极没有3V
打开电路图找R3811与R3810发现没有

从料板找到两个电阻补上,再次开机测试已经认到网卡

开机播放视频与上网测试两个小时没问题收工

网友:
很少修过苹果的电脑

网友A:
这是早期的苹果机吧  用得还是蓝板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值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早期的苹果机吧  用得还是蓝板

很老的机子了,最近这个型号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很喜欢修苹果的机子,点位 图纸啥都有,华硕的最垃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早期的苹果机吧  用得还是蓝板

看南桥也看得出来是很旧的机了,还有你这两电阻是被人故意拆下来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南桥也看得出来是很旧的机了,还有你这两电阻是被人故意拆下来的吧?

你回谁呢   又不是我发的贴

网友C:
电阻是怎么掉了。   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回谁呢   又不是我发的贴

……点错了

网友:
是网卡的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是怎么掉了。   二修?

是的,二修,板子被人动过手脚了

网友D:
这机型老是老  不过淘宝上板子还得两千多呀

网友:
嗯,这种苹果机老久前的了,经常显卡出问题。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   啊  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型老是老  不过淘宝上板子还得两千多呀

苹果的机子就是板子不便宜

网友:
苹果主板好修吗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虚焊是通病来的嘛,先加焊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不少,也修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