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没有集显供电 的愁人主板

楼主(2016-03-19):
整机出发电流1.0左右不动,先换了内存试了还是一样测全板电压,除了集显无电压,其他电压全部出来了,HM6X HM7X要跑内存以后才出集显,由于拆机器之前换过内存,所以就排除内存. 根据 老前辈的 意见 桥是 好的 CPU 也换过了   发现PCH发出的SMBUS信号经过Q60双MOS管去读取内存的,先测Q60想连的几个电阻都正常,那就先换掉Q60再说,结果换了还是一样,那就先加焊PCH,结果加焊PCH以后电流一直都是0.7不动了,用示波器去测也一样了,心想难道PCH加焊下挂了,只好定个新的PCH回来(尼玛这里被坑了,居然忘记去测内存那边的SMUBUS了)

过了2天新的PCH做上去了,结果又被坑了,新的PCH做上去不上U出发0.3,上U出发0.2掉电,我XXXX.....坑啊,难道没焊接好,干脆用BGA加焊一次猛的,加焊完还是一样,心想新的PCH买回来时坏的不可能吧,手气这么差?而且桥这东西不想显卡搞打磨的多,先不管了只好把以前老的重新直球,直好球以后把新的桥取下来的时候发现我.......这什么情况中间居然没融化到,擦.....(刚刚别人用这组温度拆IBM黑胶还没跑完就拆下了,我加焊都跑完了居然没完全融化...)
这下心里有点底了,新桥应该是好的,还是做新桥上去判断故障好点,没办法只好把新桥重新直球,做上去,结果新的桥也是出发0.7,心里这下没思路了,CPU 内存 桥都换了怎么就是不出来呢,干脆再去测测内存条件,结果这次一测SMBUS的时钟 数据2个脚没电压了,心想难道是Q60那边的问题,再去测Q60那边发现有电压,而且用示波器去抓能抓到PCH发出SMBUS波形,这下心里有底了,尼玛板子断线了,估计最开始之前板层就有问题了,结果我加焊了PCH直接就坏了,加焊完以后就没去测内存这边的条件,搞的饶了一大圈
这次就直接飞线过去了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为什么没有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哟

网友:
楼主关键是好了没有

网友:
大师修好没有

网友:
现在机器的大件   可不能随随便便就换啦  没那么容易坏啦   测测条件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直接就换桥  这思路 也没谁了

网友:
帖子看的有点累, 有图片就更好了,板层短线导致SM、

网友:
好端端的板层咋短线了,估计板过孔有问题吧

网友:
开机0.7-0.8 后掉下0.2 -0.3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G480不是Q2001去读内存的吗?怎么是Q60呢?

网友:
SMBUS的时钟,这个有多少个时钟啊没接触过求指点

网友:
呵呵 哥们牛掰!!!!我也学到了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