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PORTEGE A100笔记本,貌似键盘上方进过水,电流10-40mA总是跳变,不触发开机

楼主(2016-03-19):
如题,此机未见维修痕迹,用电池和外接电源均无法开机,电流10-40mA总是跳变,求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太老了 这电脑

网友:
好久都没有修这种电脑了 你那个进水了先洗板看看 不行就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这种机子还有修的必要吗?卖都没人要了吧?

网友:
这种机子   进水的地方处理一下   不行的话 就可以换板了  没必要深究    电流在跳变的话   应该是有短路的了  摸摸有没有发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