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22寸显示器花屏,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6-03-19):
求指点三星显示器花屏 确认是屏的问题 ,个人觉得电压不正常有V13:1V  V14:0V,其他小弟不知道
电压:CLK1:7.2V,     VDD:12.2V,     VCOM:5V,    VGH:31.04V,     V1:11.9V,     V2:11.2V,    V3:9.5V,   V4:8.9V,   V5:8.5V,   V6:7.8V,    V7:6.6V,  V8:5.7V,  V9:4.8V,   V10:3.9V
V11:3.4V  V12:2.8V   V13:1V   V14:0V   VGL:-5.2V   DISC:-5.2V  SDA:3.1V

现象:有点蒙,有很多数显

V14的电压0V

V13的电压1V

网友:
没生意,压箱底的货拿出来练练

网友A:
修着个要设备的吧   这样怎么修的好

网友B:
基本能显示出图像应该还有的医,,这方面很少去研究,,基本碰到屏有问题,都是直接报废掉,,没哪个时间空闲去研究,有时候拆下来的等到要研究却变故成别的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着个要设备的吧   这样怎么修的好

要什么设备,基本都有,贵的设备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能显示出图像应该还有的医,,这方面很少去研究,,基本碰到屏有问题,都是直接报废掉,,没哪个时间空 ...

就是有空,才拿出来研究

网友:
楼主刻苦钻研的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
按压一下排线试试,

网友C:
这种排线问题占大部分, 你要有压屏的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排线问题占大部分, 你要有压屏的设备啊。

谢谢指教!!我试下,
是指这里呢?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2016-04-22):
用936的烙铁试焊下屏线看看啊。。。

网友:
感觉屏有问题。

网友:
屏上电压也像正常

网友:
就算压了一般也用不住

网友:
问题还挺怪

网友:
换上你的驱动板屏线,是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