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6-03-19):
u410 不出集显电压  BIOS 刷过 南桥电路已经排除过 工作条件正常 复位有  cpu换过 cpu 供电 也换过 最后南桥也换过 都不行  内存复位也有   pltrst也有   内存cpu北桥 io的 供电 改量的都量过了 正常    有修好过的吗

网友:
还没有跑码,查内存条件先吧

网友:
内存不过吧,测下BIOS有没有读取。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吧

网友:
不过内存 不了集显   你换啥都没用  先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主供电  基准  SMBUS总线

网友:
搞好了吗。我的和你的一样

网友A:
主供电   SMBUS 内存供电   其他小供电 都是有查过的

网友:
我也有台不出集显的,研究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   SMBUS 内存供电   其他小供电 都是有查过的

打打看数据地址线都正常不,,不出集显是难修,,看看桥的补偿反馈电阻之类的正常不

网友(2016-04-27):
南桥型号是多少

网友:
刷BIOS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