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00c 2个 2.0USB 没用

楼主(2016-03-19):
asus s400c   2个 2.0USB 没用   3.0可以  量了下 5v有  2跟数据线 也通  接口也换了   有大神 遇到过吗

网友:
数据的对地阻值呢

网友:
三星RV420 一共是三个USB接口,有二个在一起的时好时坏,有一个单独的就一点都不能用,但是都通电,有没有人遇到过,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桥坏了呀,引脚对地数据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