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楼主(2016-03-19):
联想E420 待机正常,开机进系统掉电,然后待机芯片热,果断换了两个D95280 还是一样,可有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急

网友A:
先刷下BIOS看看吧   不行再查二级转换   芯片发热有可能是后极负载过重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下BIOS看看吧   不行再查二级转换   芯片发热有可能是后极负载过重导致的

我试试看看,手压待机芯片也掉电

网友:
这机器应该查CPU供电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和4楼同感

网友B: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查线性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呢,还在想问题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吗??

没有呀,正在修

网友C:
看一下CPU和显卡的铁壳MOS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你这灌水太明显了点吧?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CPU和显卡的铁壳MOS管有没有问题

我试试,都换吗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热,你没示波器的话,换3/5V上下管和自举试试

网友:
后不是后继有短路啊,过载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铁壳管的问题,这个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