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店里接到个电脑进入系统 5分后重启

楼主(2016-03-19):
压力测试没问题啊, 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
温度高    或者显卡问题   惠普遇到好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A:
不是问题的问题啊我测试过了没有哦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问题的问题啊我测试过了没有哦问题啊

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一下吧

网友:
嗯  那得测什么地方呢 能是桥的事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一下吧

用示波器测信号

网友:
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安装个原版的系统先

网友C:
清晰过风扇加过奎胶
直接换个铜管
或者显卡垫子之类
用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晰过风扇加过奎胶
直接换个铜管
或者显卡垫子之类

看这样子 不像是温度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