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 下管 工作原理 检测方法 识别 弄不明白

楼主(2016-03-19):
上管 下管 工作原理 检测方法 识别 弄不明白
方法

网友:
到【迅维】啊,保证让你明白。

网友:
你只要记得下管有个脚肯定是接地得就行

网友:
CPU旁边供电有很多上管下管我份不明白

网友:
短路就是坏的咯

网友:
要分清哪个是D极哪个是S极才可以知道哪个是上官哪个是下管,连DS都不知道那没法讲了,建议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儿来看或者那本黄色的基础书

网友:
上下管一般都在那个供电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