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2.0反复跑30,R6怎么入手?

楼主(2016-03-19):
今天修一块板,初时就跑30,R6。测各点电正常,看大神贴子后刷BIOS,在官网下的ROM的文件,之后还故障依旧;加焊南桥,故障依旧;加焊北桥,故障依旧。观察IO,74及76脚有点腐蚀,用表打是通的,焊接没问题。求大神们给琢磨琢磨。PS:有一次用手摸板子,不知道摸到哪儿蜂鸣器报警(没插内存),只有一次
刷BIOS

网友:
先把io换了再说吧

网友:
换了还是这样,没学到家,图纸没找到。我是没办法了,给老师修

网友:
换个I/O芯片试试看,不过腐蚀的地方关注更多一点

网友:
放了半天点亮了两次,然后又是那样,还是怀疑那个桥坏了,要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