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触控版黑胶南桥大短修复附BIOS高清大图留存

楼主(2016-03-19):
        机型:联想S230U Twist
     版号:LA-8671P REV 1A
    同行送修,描述think灯亮不显示。接电流表,待机0.023A,触发有动作电流0.071A。由电流上判断EC条件上基本正常,南桥无反馈。拆机,上高清大图,背面 正面 裸板通电测试,无3V5V,线性正常。测3V5V阻值,3V对地2欧,5V对地40欧。再测其他电感阻值发现PL701阻值为0 .判断南桥挂了。上BGA取下南桥,再测量3V5V阻值正常,PL701阻值有8欧。 ,换一个新的南桥上去,通电电流上到0.230A,无CPU供电。考虑到换桥要刷BIOS,先刷了在说。刷完,上电电流0.650A,CPU供电出来了,接屏不显。点开关键,可以正常关机,在次触发亮屏。关机等一会在开,发现要开两次才能正常。看来还是BIOS上的问题,只有合成了。合成后每次开机都OK。上亮机图 附合成好的BIOS。 LENOVO S230U LA-8671P REV 1A

网友A:
现在好多机器直接备份的BIOS都是开机慢或者各种小问题

网友B:
南桥无反馈是啥意思???莫非是指slp3#这些

网友C:
HM55后换桥 都要刷BIOS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无反馈是啥意思???莫非是指slp3#这些

表示触发的基本条件有了,南桥未发出持续信号,个人的理解不同。还有当时并没拆机,只是一个大体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机器直接备份的BIOS都是开机慢或者各种小问题

所以把合成好了的放上来 给大家一个便利

网友:
这个桥  4角点黑胶  难度不是太大

网友:
子细分析,给你加分。

网友:
现在换桥后或者换EC后有些机子就要刷BIOS,还要合成的BIOS  看见就头疼

网友D:
什么摄像头的手机图片这样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摄像头的手机图片这样清楚啊。。。。。。。。。。。。。

买不起 苹果只能买个小米

网友:
不明白换桥一定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55后换桥 都要刷BIOS才行

那也不是所有机器都要这样吧

网友:
得学BIOS合成 分离了

网友:
果然会合成BIOS的人都是大神

网友E:
楼主啊 图片 不行啊

网友:
看到黑胶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啊 图片 不行啊

传论坛有限制啊 必须小于2M才行 压缩了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电脑是不充电,不知道怎样弄,一样的型号,可否给点意见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电池和EC的数据交换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波形乱就是电池本身的问题

网友:
刚接一台,可以开机 但风扇狂转,有时自动断电,CPU温度不高,有时用几个小时都没事。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换南桥要刷 BIOS 吗  我还真没有注意过  不过楼主你的南桥下面没有黑色的胶吗 怎么处理的胶

网友:
改了me了吧,这个技术成熟了

网友:
兄弟有没有图纸啊 ,急求啊 !

网友:
BIOS合成,这个是个真功夫

网友:
hm55的换桥后不刷BIOS当时可能OK 大多会不到一个月就开不了机

网友(2022-05-03):
同款机器,接上开关线开机就不显示,短接就能显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