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8PV双bios

楼主(2016-03-19):
双bios的板 uer bios ,safe bios如何刷呀,只下载了1个刷机文件

网友:
昂达双BIOS?
这样你可以先刷主BIOS

网友A:
是的  它只写了 用户bios  ,还有个就是安全bios那个是主bios,2个bios刷一样文件可以么 bios.bin

网友:
有双BIOS的不是可以直接从BIOS恢复主BIOS吗?

网友:
现在屏幕点部亮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 ,复位也有

网友:
昂达七彩虹是一家产的,他们的双BIOS一般都有一个专门的跳线,规则基本通用的:JBIOSSLC为双BIOS开关跳线 1-2:只使用用户Bios (关闭双Bios功能) 2-3:强制使用安全Bios恢复用户Bios(开机后按提示操作即可) NC:开启双Bios功能(默认使用用户Bios,当用户Bios故障时自动使用安全Bios恢复主Bios)注:当JBIOSSLC跳线设置为NC时,可以通过开机后立刻按Reset键20秒后松手,强制主板从安全Bios启动,恢复用户Bios。 JBAT为清除CMOS跳线 1-2:正常 2-3:清除CMOS 注明:清除CMOS的时候请把JBAT跳线从1-2跳到2-3,再跳回1-2开机。看你说的应该这个板子是支持两种内存的,根据你使用的内存类型确定要刷新的BIOS,用官方工具刷就行了,否则刷错了就比较烦(万一刷错了结果备份的那个BIOS也是和你类型不一样的你就得找另外一种内存来开机了)

网友:
onda n68PV 1.00的bios谁有了   给链接也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它只写了 用户bios  ,还有个就是安全bios那个是主bios,2个bios刷一样文件可以么 bios.bin

一般安全BIOS为备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安全BIOS为备份BIOS

谢谢 查到了  非常感谢

网友:
GA-Z68X-UD3H-B3 跑马C1  在检测中 暂时没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