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30U联想小短路维修

楼主(2016-03-19):
S230U拿来的时候待机0.037 高了 测3V 5V阻值正常但是没有电压出来  然后测主板上面的电容 到处是短路 奇怪了 短路怎么还有待机电流啊?怎么不死直接大短啊 测CPU 边边的电容也全部短路 好 烧鸡大法 让我弄一弄  把可调电压调到3V 开始烧 麻痹的烧到手了 烧不动  把电压调到0.4 麻痹线还是发热 .继续调到5V  线不发热了 摸电容 摸了半天 才摸到这个怪物  竟然躲在这里了........

网友:
觉得好的给我加分 谢谢

网友:
短路 烧机  常见故障  常规方法解决

网友:
烧鸡出来得短路吗?

网友:
好方法,给加分

网友:
很好用的烧鸡打法

网友:
楼主不知道烧下机呀?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捡到宝了 漂亮

网友:
能具体说一下你怎么烧的。怎么上电。

网友:
不够详细呀  是公共点短路了吗?

网友:
修过台华硕是一颗很小的是电容造成的烧都很难烧得出来

网友:
加分。请问3v 5a烧不发热吗?另外调到0.4v应该是4v。  调到5v5a的时候,才发现发热零件把。  还有个问题,如果用3v 8a来烧甚至1v10a来烧会不会很快发现,当然稳压电源要求高了。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兄弟

网友:
主板是仁宝的的吧,有点火回路,短路小电流保护  一般在0.04  公共点短路

网友:
这是主供电的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