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和驱动芯片在主板怎么识别

楼主(2016-03-19):
PWM 和驱动芯片在主板怎么识别
芯片

网友:
一般驱动芯片是有8只脚的,这种供电方式是主控芯片没集成驱动芯片,如果没看到有8脚的驱动芯片就是主控芯片集成了的

网友:
找个板子对着图纸多找几遍就会了

网友:
找哥PWM相识的来对比

网友(2016-11-07):
对着图纸看的话进步最明显

网友(2017-03-10):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