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Y470不触发

楼主(2016-03-19):
近几天生意惨淡,闲来无事发个秒杀联想Y470不触发没什么技术含量,运气而已
步入正题老客户拿来一联想Y470说不开机,说没进水。我拿过机器取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03待机电流觉得不对,按开关无反应。迅速拆机主板拿出来(风扇没拆下来)插上电源测公共点已有19v 再测3.3V电感0v没记错的话这机器插上电源应该电感有3.3v。打阻值短路5v不短上图 短路好说烧鸡,等等板子还没全裸呢。让她裸了再说,撕掉绝缘贴纸,风扇拆掉,风扇一拆看到问题了 几个电容腐蚀了,什么原因不是没进水吗?其实真不是进水是风扇背面的海绵覆盖的地方,海绵吸潮导致的,虽然3V短路不敢确定是他的问题,那先处理完再说。清洗去掉原来的几个电容,换上新的 再测3v电感不短了 插电源3.3v出来了 插电源电流0.035最后停止0.017.感觉应该ok了,装风扇,开关,插上屏幕,按开关电流一路跑ok亮了

网友:
这款机器风扇那边海绵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很不错的,运气加细心。

网友:
楼主做事挺细心的,

网友:
这个机器也两个通病 公共点会短   显卡1.5V 管会坏

网友:
思路清晰 直接秒杀 捡钱

网友:
这个做事情真的很细心

网友:
运气不错,下次发个有技术含量的帖子!看好你哦

网友:
这机器修的顺溜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外加运气还不错

网友:
这机子还有个通病 屏线接口旁边一个19V电容容易坏

网友:
给力,楼主学习到了。以后多注意 多看看 多学习!

网友:
做维修 主要还是要心细 多观察

网友:
多来这样的机器就好了

网友:
楼主谷观察很仔细,维修就该有细致入微的精神

网友:
清洗的漂亮,手工也仔细,比我强多了,佩服

网友:
谢谢你治好了我的脖子。。

网友:
楼主你能帮我  把我的显示器转一下吗   我脖子疼

网友:
楼主你的图片是用什么处理的呢?  怎么就旋转一下?

网友:
我的帖子 治颈椎病;

网友:
这个算不算通病呢?

网友:
都是海绵惹的祸

网友:
恩恩果然有经验,赚钱的节奏

网友:
短路 烧鸡大法 经常用呵呵

网友:
修机器 有时候还就得看运气

网友:
厉害,这样都能秒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哈

网友:
恩维修就是要细心,B460那海绵也引起了通病

网友:
电容引起的

网友(2018-10-10):
这款机子的通病了,平常都是这样先看这里的问题的

网友:
这机器没大短路?我修的都是大短路来着

网友:
这种机子我们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