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70A-SD3触发就掉电,不是短路,大神来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6-03-19):
手上有一张技嘉970A-SD3,时好时坏的,有时能正常使用。问题来了就会一触发就掉电。IO是否728F-GB的,106-103-102-107是开机脚,106 103触发有跳变,南桥回信号的102就从0V跳到3.3V,但去绿线的107脚就能跳一下低电平就恢复到5V了,但102脚还是保持3.3V,只要是拉低绿线就能跑码。这个情况应该是IO工作条件不够吧?IO我换过了,不是IO问题。IO还要还有什么条件呢?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主板一会可以一会不行
问题你看下开机针下面相连一个小6脚拆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一会可以一会不行
问题你看下开机针下面相连一个小6脚拆掉试试

拆了,问题依旧。8728这IO除了待机3V,有还类似EN脚这样的控制脚吗?PDF上的名称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
楼主板修好没有,我有一块同你块一样问题

网友C:
IO的电压检测脚查一下,126至128脚,还有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问题依旧。8728这IO除了待机3V,有还类似EN脚这样的控制脚吗?PDF上的名称我完全看不懂

没事 慢慢就会懂了
或者你买本书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的电压检测脚查一下,126至128脚,还有1脚

谢谢大神指点,解决了,果然不出您所料,就那里有一个电压高了一点点,有一个分压电阻小了几欧的是,就导致IO关闭了。

网友:
能触发一般与IO的关系不大了,等问题来的时候你强制性开机看看,再就是量下开机针电压看看

网友:
Io到ATX14脚之间是否有连接元件。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