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线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6-03-19):
灯管线是什么材质的

有普通的线为什么就不好用呢

谁知道   解释下

网友:
什么上面的灯管线?不明白

网友:
想知道怎么不好用?说说。

网友:
耐高温高压。

网友:
论坛就有总成的换灯管线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9458838768

网友:
耐高压、阻燃,,,,

网友:
高压侧是耐热高压线,低压侧是普通的绝缘导线。

网友:
是硅胶线吧?我看好像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铝制的,有图!

网友:
啊  我换灯管线的时候 就是随便找了几根线径 比较小的.......

网友:
区别只是线的外皮,抗高压高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