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一体机外接正常,本机快进桌面的时候黑屏!

楼主(2016-03-19):
苹果A1311 2011款 板号820-3126-A,显卡板109-c29557-00 显卡芯片216-0810005,屏号LM215WF3(SD)(C2)
故障现象:苹果单系统,开机咚的一声后出现白苹果,菊花一直转,快进到桌面时黑屏。黑屏后声音一直正常,外接也能正常显示,按着ALT开机选择界面屏幕能一                     直正常显示,按着shift有时能进安全模式
解决方法:1、尝试重新安装苹果系统,到安装界面就黑屏、
                  2.加焊显卡故障依旧,更换全新显卡芯片故障还是跟原来一样。
                  3。刷新BIOS故障依旧没变化。

到此完全无思路了,求助各位大神,谁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指点一二,让我少绕弯路。谢谢!

网友:
示波器看供电

网友:
请明示,万用表测量12V输出正常,3.3V也有

网友:
看看北桥。修过别的哟碰到过

网友:
我觉得是屏的问题,灯管的问题,我遇到过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屏的分辨率问题,屏分辨率变低不能支持,所以黑屏!

网友:
显卡边上的电感 一个一个测试   应该是少电压 或者供电偏低吧

网友:
应该看看显卡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A:
看我的一个帖子,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一个帖子,能不能帮到你!!!!!

链接给我,谢谢!!

网友:
建议换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版呢,不要单换显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接给我,谢谢!!

直接点击我的用户,主题里面有

网友:
外接正常  感觉像是 屏     外接进系统  看看  用的什么显卡 是独显还是集显      判断一下 是不是没认到  如果都认了   看来只可能是屏了

网友:
外接正常就先查看屏,查屏的电源板

网友:
测清楚问题呀,想个办法烤机看一下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