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50 160317_121913 EC IT8586E IO文件

楼主(2016-03-19):
IT8586E IO文件,128K

联想 E550 160317_121913 EC

网友(2016-04-30):
怎么刷的?EC引脚是多少??有个板 EC加热就能触发,冷了就不触发了。。

网友(2016-06-03):
求接  脚位的图   我这有台不出发的  没有扩展板  不知道怎么接脚 。。。

网友:
正在找,下来看,谢 了

网友(2016-07-11):
不就一个BIOS芯片吗 EC怎么刷

网友A:
我在有台这个机子  开机20秒才亮

网友:
刷了好几个了 都不行

网友A:
你这个EC是怎么刷的

网友:
求助啊 大神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有台这个机子  开机20秒才亮

开机慢。多不是EC的问题的。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EC是怎么刷的

809F编程器加PEB-1转接座,在线或离线写入就可以了。http://www.biosrepair.com/rt809f/IT8587.ht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慢。多不是EC的问题的。是BIOS问题。

开机慢。不是EC问题的。是BIOS问题。不亮机。要考虑EC。

网友(2016-08-29):
开机电流在0.44左右不跑了是不是EC问题,这个EC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你转接板在买的呢

网友(2016-10-31):
顶 正需要 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