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掉电维修

楼主(2016-03-19):
dell 1420 掉电 触发后电流到120ma就掉,能重复触发,测量有3,5V待机电压 开机时3V 5V向后级供电过场效应管后 变为1.5v 2.6v 管子没有完全导通,以前修过类似故障,15v电压可能有问题,查图纸,找到15v升压电路 ,可是在板子上找不到芯片 ,原来在读卡器插槽下面 ,焊开插槽两脚翘起 插槽 ,有进水痕迹 ,把升压5脚芯片的供电保险0欧电阻腐蚀坏了 ,换上电流就起来了,接屏已亮机。没有来得及拍照。还修了一台一个型号花屏,加热显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最好换一个
不过客户修得话只能重新直

网友:
芯片藏在插槽下面  也能进水   真是太巧了

网友:
就是换了保险吗

网友:
路过。看看 学习了

赵子文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PR212电阻腐蚀坏了 ,造成+15V_ALWP电压只有4V多  +5V_ALW ,+3.3V_ALW 转换成+5V_RUN +5V_SUS  +3.3V_RUN   +3.3V_SUS的电压不够。

网友:
以前也遇过到,不是进水,是潮湿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卡槽不好弄

网友:
1420这个卡槽下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