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D控制CPUVCORE的原理

楼主(2016-03-19):
这种方式的VID组合,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它的工作原理?或者怎么在本网站搜到它的工作过程

网友:
搜索关键字SVID

网友:
就是高低电平的组合,,,,,,,,,,

网友:
这是串行CPUVCORE控制。——SVID

网友:
好像是通过波形来看的

网友:
论坛有关于SVID的视频

网友:
看波形           测不出来  万用表!

网友:
具体理解的话就复杂了。设计编码解码等问题。只要知道有波就行了把

网友:
你直接找你截图那个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写的很详细,有的里面有工作时序,SVID只是一种通讯协议

网友:
这个要追那么深吗?

网友:
论坛很多相关的文章,你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用示波器测波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