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大侠们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6-03-19):
请问哪位知道这个芯片是具体怎么工作的呢?

补充内容 (2016-3-20 11:01):
去掉这个芯片机器会掉电吗?

网友A:
什么鬼?是不是某个芯片的其中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是不是某个芯片的其中一部分?

应该是个温控IC

网友B:
可能是每个蓝方块的电压不正常都会SHDNG关闭

网友C:
这是什么机子上的电路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温度检测用的吧

网友D:
方框里分别标注着各供电名称,应是供电检测IC,相当于广达的PG信号。

网友E:
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配合温控ic。

网友F:
这是温度保护电路,监测蓝框里的每个NTC热敏电阻,只要超过温度,那就SHUNDOW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是不是某个芯片的其中一部分?

不是啊!就是一个整个独立的芯片的工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每个蓝方块的电压不正常都会SHDNG关闭

我也这么想,但不知道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机子上的电路啊

SONY mbx-269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方框里分别标注着各供电名称,应是供电检测IC,相当于广达的PG信号。

这到底是温度检测还是供电电压检测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配合温控ic。

何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温度保护电路,监测蓝框里的每个NTC热敏电阻,只要超过温度,那就SHUNDOWN

要是这样的话,直接去掉这个芯片机器会掉电吗?

网友H:
实践出真理,放手去干、结果不是说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践出真理,放手去干、结果不是说出来的。

我现在主板上的这个芯片被别家取掉了,现在修好开机1分钟后会掉电,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这个芯片的原因!?

网友:
上家拿掉这个芯片就是怀疑温度引起的保护掉电,
现在芯片没了,只要SHDN#这个信号高电平就不会掉电,
再看看这个SHDN#还去了哪些地方。
或者吧SHDN#接个电阻认为拉高电平,让SHDN#这个信号维持高电平,看还掉电不。

网友I:
SONY上常用的,有没有都行,但要是有的话,那几个条件不能少,你要怕的话,你直接摘掉不要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SONY上常用的,有没有都行,但要是有的话,那几个条件不能少,你要怕的话,你直接摘掉不要就OK了

谢谢!那我再找找原因

网友:
去了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到底是温度检测还是供电电压检测呢?

NTC是热敏电阻的意思,应是温控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何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简单地说,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就是电阻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地说,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就是电阻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谢谢!解释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