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灯管有问,

楼主(2016-03-19):
显示器一般都是两个灯管为,一个灯管坏了,另一个也会导致不亮?按理来说一个坏,另一个应该可以用吧?还非得把坏得换了两个才一起亮?
显示器

网友:
因为有保护,,,,,,,,,

网友:
你以为显示器的灯管发光跟你家的日光灯一样吗?

网友:
因为高压条有保护的,发现电流不对就会保护,你可以去保护就行,但是不推荐这样。
长期去保护容易造成烧屏。

网友:
电路设计的原因,当灯管坏了,高压放电会过流,会烧坏高压包的,保护电路动作。关闭了所有的灯。

网友:
电路就是这么设计的,主要是安全起见

网友:
电路有亮度平衡保护,还有过流保护。

网友:
这都是有过流保护的,还有过压保护,还有稳压的等,不然,电路图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
把坏的换了就行 我4根灯管 坏了一个 开机能亮 过一会儿 起保护就黑了 把坏的换掉就好了... 小白路过.

网友:
高压有芯片控制,,芯片保护就直接关闭了,,你还以为是变频啊,,哪个灯管坏了会自己关闭哪个灯管,,,

网友:
这就好比一个房间里。你用一根铁棒短路插座。这样,电闸保护,你电视,电冰箱啊都无法使用了,并不是它们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