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修一供电台戴尔7720的机器,先大短,后不出CPU

楼主(2016-03-19):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7720的机器,说是不开机,接电一看是大短路,报价打发走人,拆开之后测公共点阻值为34欧,这个一般都是某个上管击穿了
直接上烧鸡大发,烧到内存供电上管汤了,换了之后正常了,上电电流上到0.56不出CPU供电,*脏话*,心里突然就凉了,问题还真多,接着修吧,
先短接SVID示波器抓波发现无波,只有电平,接着测了procpwrgd,为0V ,在去测pwrok apwrok 25m晶振均为正常,尼玛,难道是桥挂了?准备
换桥,去找了一圈也没有备用的桥了,还是在回来死挫一下,突然看到r136的一个下拉电阻10K的,是不是已经有了procpwrgd而被R136给拉到地了
马上万用表伺候,一测,尼玛居然短路的,拆了R136电阻 1.05V的procpwrgd也正常了,电流哗啦哗啦的跑个不停,接屏亮机了。

排版不好,大家见谅,各位兄弟加点分啊,没分用了

网友A:
procpwrgd是什么信号,怎么如此陌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cpwrgd是什么信号,怎么如此陌生?

就是H-pwrgood

网友B:
电阻击穿了?procpwrgd有上拉电压么?楼主

网友C:
感觉这个板子真的很难看...

网友:
关键词:打阻值;电阻=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击穿了?procpwrgd有上拉电压么?楼主

没有上拉,有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板子真的很难看...

板子很难看是什么意思?你来混分的吧?DELL好多板子都长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