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6-03-19):
    拿来时是大短路,PU4401上管短路(集显),拆了上管下管还短,拆了IC还短,拆了CPU供电IC 还短,拆了电感边上的 电容(330的)不短了,我直接一套全换新的,能开机上电开机了,到滚动条就死机,测集显没有电压,换了CPU也一样死机~求救啊~

网友A:
记得修过一台机器是到WIN7方块死机     死机时CPU电压没了   之前有的    最后是TON脚的问题  你这个集显没电压了   应该就在集显供电条件上了

网友B:
无集显怎么可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集显怎么可能开机

我也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会开机

网友:
应该还是有哪里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修过一台机器是到WIN7方块死机     死机时CPU电压没了   之前有的    最后是TON脚的问题  你这个集显没 ...

我这就好好看看

网友C:
CPU供电查查,特别是铁壳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查查,特别是铁壳管。

CPU的所有上管都换了

网友E:
不排除你修的这路供电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的所有上管都换了

CPU及所有上管都换过了,就再刷下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排除你修的这路供电的故障

没集显电压 能开机吗?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我的只要装管就烧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刚来时还能开,电流大不显示,发现管坏了,装上就大短了

网友:
在烧管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