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烧穿板子的维修,板号LA46 DIS

楼主(2016-03-19):
接到一个B460,客户反映的情况是很久没开机,开机突然就冒烟了,位置是在硬盘上面。结果本一闻,好大的呛味。拆!!!

看到没,左下角的黑斑,放大。。。

长条的是减震海绵温度过高在板子上留下的痕迹,黑斑是烧坏的区域。反过来一看,背面也烧坏了一点了,是个大的贴片电容,用来滤波的,暂且不管了。
因为害怕过于暴力会损坏板子上现有的线索,增加维修难度,只能用棉签小心的蘸着洗板水擦拭,之后变成这样。

如图,擦出来是这个地方,三个竖排的过孔是相连的,暂时测量跟旁边爆开的铜皮也是相连。上面那个24脚芯片是待机芯片TPS51123,左边L17是3V电感,右边L16是5V电感。
处理完,接下来全板大电感打值,全都正常。
公共点限流电阻处打值,对地为0.。。。。。
大短。。。。。
开始在出现故障的地点找寻原因,发现爆开的地方都是地线,可是那三个过孔怎么都会是地线呢?地线一般也用不着过孔啊,难道说????

拿针尖表笔扎了扎三个过孔附近的板面,很软。。。跟客户说了声,不一定能修好了,板子都烧透了,只能试着修修看,而且要动大手术(先打个预防针,万一修不好了也不丢人),支走了客户。然后拿起针尖开始狂挖,哦,对不起,前几天玩MC挖坑成痴了,是掏,在铜皮破损的下面能掏多少掏多少,直到三个过孔变成三个凸出的立柱,当时忘了拍照了,那个样子想看的只能靠想象力了,这时候再量公共点,对地值400左右,已经不短了。看来那三个过孔是公共点的。
接下来通电,电流只有0.001左右,太低了,量3-5V电感,没电压。。。
找到图纸,看到TPS51123。
测量8脚和17脚的3-5V线性电压,都是0V,TPS51123没有正常工作。
测量16#供电,是由公共点直接供给。这个没问题。
芯片工作的开启信号13#EN0,是公共点被R376和R377分压后得到的5.4V电压,而这两个电阻的焊盘位置正是被烧毁的爆皮位置。于是在料板子上找了两个电阻分压,并飞线到13#,供给一个6V左右的电压,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有3-5V线性输出了,但是这时候通电测量,还是没有。
幸好我有备货,找出一个新的TPS51123,换上,这个时候不小心蹭掉了那条飞来的开启电压信号线,等通电才发现。但是我发现这样居然电流也上到了0.008,测量,线性,出来了,电感上,3.3V,有了;5V,有了。
想起原来饼哥再三强调过的,场管G极悬空,相当于G极电压无穷大,难道这个道理跟那个是一致的吗?这个暂且过后再查数据手册。
上电触发测试结果,亮机,上硬盘,顺利进系统。
于是给烧坏处上了绿油,烤紫光半小时,然后装机,烧鸡测试,现在儿子正拿着看圣斗士--圣域传说,已半小时多,估计已经问题不大。此机到此修复,没多大技术含量,全是当初饼哥讲过的基础,大家见笑。

网友:
B系列是比较容易烧   修好了不错 加分

网友:
技术含量是不高,但是考验耐性啊

网友:
说的很好..技术含量虽不高.可说的很细,让我长经验了..

网友:
烧成这样也能修好,厉害

网友:
B460就是毛病多,高手。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位置 比较爱出问题

到严重的时候可以找个3V5V小板安装进去

网友:
B系列的铁皮管子真的好难换
每次换都要3次才能成功。、。。

网友A:
真厉害  楼主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厉害  楼主技术好

过奖了,我的这点技术,在迅维学习的时候只是个学渣而已,大神有的是。

网友:
高手啊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  直接换了

网友:
b460换板太贵了,还是自己鼓捣鼓捣,好不了再说

网友B:
楼主心细,加分鼓励,B+短路可修复性还是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心细,加分鼓励,B+短路可修复性还是比较高

多谢版主!哈哈,又得不少分啊!

网友:
楼主威武,手头有台V460,待机芯片发烫,会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
通病  c壳那个位置有块海绵   修好后要扣掉

网友:
SIZE=  什么鬼     楼主挺有耐性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我也有一台b460也是板子烧了个洞,本人是个新手,太麻烦也没修,直接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这种烧破的总不搞不好  上次搞一个 两天又返修了

网友:
烧穿了能够修好就很不错,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