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手贱变大短艰苦维修

楼主(2016-03-19):
宏基4738版号DA0ZQ9MB6C0 REV.C同行送来的不触发,机子客户给别人看过说IO有问题,到我手上已经被客户分尸了拆螺丝都省了。拿来就上电源按开关的确没反应,遇见不触发的最喜欢跳着查了直接查EC发给桥的RSMRST#和开关信号都正常!IO有问题你妹啊,接着查桥的SLP_*也有,看来是后极电压没开启,查EC发出的mainon ,S5_ON和SUSON都正常测量各转换管发现都有瞬间电压输出,再测各转换管的控制电压只有4点多V难怪还是不稳定的跳时高时低的而且按开关的时候发现多按几次有时候会上电又掉电,看转来还是换管的控制电压有问题
一般转换电压来自于待机芯片的15V升压电路找到待机芯片 测量PD3和PD4和PC77,PC76管子没问题pc76和PC77来自3VPCU下管驱动电压测量电压才2点多V,2点多V虽然不正常但是足够下管导通,下管驱动电压来自LDO5V输出查LDO开启来源于公共点分压正常,测量LDO输出电压也是2点多V的一直跳有时候还变成0点几V,看来有戏了,这时老大来了问了我情况我转身就把结果告诉他简直就是秒杀的节奏,还特意量了下LDO给他看,咯你看LDO输出不正常!转身无意间看了下电源,咦!电流跳变了,还是满档5A呵呵。。。哎呀尼玛大短了赶紧拔了电源,量了下公共点尼玛0欧后来看了看应该是说话的时候没注意表笔碰到了PC72公共点电容造成大短了 PC70旁边就是PC72太尼玛悲剧了,哎不多说了接下来的2天就是有空就搞这个大短的板了,先是量了3V上管完全穿了拆了测公共点正常了,心里暗想还好开头不错,测3V电感后端阻值0,撬开电感测后极测还是0前级0欧拆了芯片周围的滤波电容还短看来芯片挂了拆了先不补,打值前级不短了,接下来断开3V转换管尼玛直接烧吧调成2A直接烧居然不发热奶奶的,只能一个个拆了看看了3V的去处EC.充电芯片和PU8还有电池温控等等。。。心想还好尼玛桥的供电是另外一个转换管过去的应该还有活着的希望,拆了充电芯片短,再拆PU8阻值有变化还是小继续拆EC发现阻值100多了和5V电感后端接近了在料板找了EC和待机芯片换上PU8看了下不是PWM控制芯片也没有配件换就不补了,通电尼玛松了口气电流0.2只是偏大,待机什么LDO都正常了接着找短路源直接烧鸡发现电池温控有点热拆了之后阻值更正常了呵呵满心欢喜的接上电源只听电源嗒的一声又尼玛大短了!接着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有空继续搞,断开电感后极发现短路源在后极继续测了EC电阻R108直接烧断了心想EC又挂了,换了EC阻值正常了补上电阻通电,*脏话*还是大短,无语了开始一直围绕EC查最后心想尼玛不会桥也挂了吧,无奈的换了桥结果还是老样子想不通啊都没有什么可以拆的了啊,后来最后发现尼玛充电芯片没补,充电管都没拆。。。我去了折腾了2天死在这里。最后补上充电芯片换了充电管终于不短了待机都正常了触发电流有0.01的变化第二天PU8的芯片也到了换上OK正常触发了电流上到了1.2过几秒钟才跳上1.4然后显示,看来是换桥后要刷BIOS了论坛找了个刷上发现还是显示比较慢也只是快几秒而已不想搞了直接交差了。真的是一失手成千古恨啊!记住吸取教训啊,千万别走我的老路牢记PWM芯片拆掉不能通电和上管不能悬空啊!最后这回顾下最初的不触发故障,想想应该是LDO电容漏电引起的故障,这么一个小小的故障只是一个小失误导致的悲剧这个教训是惨痛的。此贴就发到这里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很多地方没有详细的表达过程维修过程也有缩减请大家见谅哈!最后惯例附上图纸和BIOS 迅维网chinafix.com_ACER 4738 版号;DA0ZQ9MB6CO REV;C SB EC

网友A:
自己不小心弄成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不小心弄成短路了?

是啊太悲剧了之前搞了一天发现烧了好多都不想搞了最后还是搞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太悲剧了之前搞了一天发现烧了好多都不想搞了最后还是搞完了

这叫什么来着?
我以前也自己弄坏过一台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