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 背光灯接口 电流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6-03-19):
  显示器通电无反应 指示灯也不亮 用万用表测背光灯接口 没有电流 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
你真够厉害的,还敢测灯管的电流?指示灯不亮先查驱动板的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够厉害的,还敢测灯管的电流?指示灯不亮先查驱动板的供电吧。

我是小白,为什么不能测灯管的电流,求大神科普。

网友:
咋不测下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够厉害的,还敢测灯管的电流?指示灯不亮先查驱动板的供电吧。

我是通电的状态下测的 万用表调到200V,为什么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B:
开机无反应 肯定电源板那边电压没有
测量保险 开关 控制芯片
是否正常

网友:
我就是想测多少V,测了没反应啊

网友: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那电压能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无反应 肯定电源板那边电压没有
测量保险 开关 控制芯片
是否正常

实在不行 我把整个电源板换掉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 我把整个电源板换掉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一看你就是不会修的
连检查都不想检查

网友D:
这个很好修啊,先检查电源板这边电压有没有。然后在判断是哪里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就是不会修的
连检查都不想检查

是 的  即使要测也不是这样测啊  用数字电源测电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 的  即使要测也不是这样测啊  用数字电源测电流啊

检测显示器 我基本用电表来测
我已经不敢用万用表测显示器电源板。。

网友:
这么牛B,数字电源测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就是不会修的
连检查都不想检查

我是不会维修呀,我特别想学,正好手里有个坏的显示器 就想试试,嘿嘿

网友F:
要测灯管电压得2万伏档   要测灯管电流要高压小电流表,你的普通数字表这样测要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会维修呀,我特别想学,正好手里有个坏的显示器 就想试试,嘿嘿

【迅维】远程报名
实地培训
或者买显示器维修部是事书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好修啊,先检查电源板这边电压有没有。然后在判断是哪里问题。

大神,你看看 和这两个电容有关系吗,我看着有点鼓.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测灯管电压得2万伏档   要测灯管电流要高压小电流表,你的普通数字表这样测要坏的!

  ...................显示器能用到这么高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显示器 我基本用电表来测
我已经不敢用万用表测显示器电源板。。

大神,你帮我看看 和这两个电容有关系吗,我发下面了 这两个电容有点鼓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测灯管电压得2万伏档   要测灯管电流要高压小电流表,你的普通数字表这样测要坏的!

大神,你帮我看看 和这两个电容有关系吗,我发下面了 这两个电容有点鼓

网友F:
都怀孕了,你处理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怀孕了,你处理一下吧

哈哈,是这两个电容搞的鬼么,因为他两坏了 所以显示器 开不开 对么

网友:
一般不测量电流

网友:
那应该测什么

网友G:
从头看到尾,你竟是“纯小白”。一点基础都没有?快马加鞭去【迅维】吧,

网友H:
要是LCD背光的话,点亮灯管的时候是1700V左右。背光亮之后稳定在800V左右,你用200V去测要有电压输出的话,你的表就完了,还好你这个板子是坏的。再说你这测的是电压,测电流要把表串到电路中去测,最好的测电流方法就是用稳压电源加点灯板去点灯管,看电流是不是正常的。还有你说的哪两个电容确实是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看看 和这两个电容有关系吗,我看着有点鼓.

换了这2个电容就能好,灯管接口电压是交流电的。要打到1000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头看到尾,你竟是“纯小白”。一点基础都没有?快马加鞭去【迅维】吧,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LCD背光的话,点亮灯管的时候是1700V左右。背光亮之后稳定在800V左右,你用200V去测要有电压输出的话, ...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迅维】网环境太好额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了这2个电容就能好,灯管接口电压是交流电的。要打到1000V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迅维】网环境太好额1

网友:
电容有点鼓的话 感觉可以先查下前面的电路  小白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迅维】网环境太好额1

能够帮到你就好了。你这种不通电的可以不用查高压板,除非是短路

网友:
这是谁教的量法,,佩服啊,,,,还好没有接驱动板,,还好是没有工作的的电源板,,你不知道灯管接口的工作电压么(高压1600v)200能做什么     电容鼓了就必须先换了再说

网友:
你这问题基本就是那两个鼓起来的电容坏了而已,,直接换了基本就复活了

网友:
貌似话说错了,,,,此恢复无法删除只能做编辑,,,,,,,,,,,建议楼主先多多看别人的维修经验贴,

网友:
看一下电源板电压出来没有,在看看驱动板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电容都怀上几个月了,还不赶快换了?

网友:
这个电流至少5000V你敢去测量?

网友:
灯管处开机有一千多伏,你取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