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烂华硕X84H 花屏死机

楼主(2016-03-19):
型号:华硕X84H
版号:K43LY
芯片组:HM55
故障:花屏死机并蓝屏

进入系统几十分钟出现花屏,屏幕全是马赛格,一会有弹出蓝屏,蓝屏代码是0X00000116,我一查代码是显卡故障之类,维修思路是检查显卡,电脑全拆拆拆,额去,板子全是灰啊,加上用了好几年了都没有清灰,风扇口也堵了,怪不得花屏原来是散热不良吗?那吹风机吹吹吹,终于吹干净,清理风扇接口,上硅胶,简单拼起来测试是否有花屏现象,测试过程中还是花屏,外接显示器还是花屏,还是老老实实上BGA焊显卡吧,焊完后拼起来放电影测试,还TM花屏,我晕了,难道没焊好?继续焊,还是未果,还是老老实实查显卡供电吧,等花屏一瞬间,一量显卡供电正常,换内存,然并卵,换CPU,然并卵。。。。难道逼我取显卡重新直球。。个人偷懒不想直球,麻烦。。。只好上论坛搜过类似故障,结果有了,有人说刷BIOS好了,有人说换显存好了,有人说换内存、换CPU、换新的显卡,各种各样的结果,把我绕晕了。。。没心思把板子放一边,好好整齐思路,我一边看徒弟在修华硕台式机主板,师傅叫徒弟说:“你上网查一下,这板子有通病,是280排阻问题,排阻问题造成主板不跑码”,师傅一句话惊醒了我,对,是排阻,赶紧拿来板子,果然显存正反面一共4个560排阻,测量下,结果失望,4个560排阻全是56Ω,正常。擦,不说啦,换换换,不换不是人。我看560排阻有点难找,笔记本料板少,开始找华硕台式主板的料板,找排阻,全是280排阻,找啊找啊,全没有。没有。还是找笔记本料板吧,找啊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排阻,我一拿料板是IBM SL410,也是华硕代工,哇,560排阻多呀,不说,换,上风枪,焊,心细补焊,借个屏,开机,又灰心了亮机一瞬间出现花屏,屏幕字体变得杂乱无章,怎么回事?排阻坏了?不对呀,我一量是好的呀,难道屏线没插好,拔掉电源,认真装好屏线,开机,还是花屏,拿出放大镜一看,尼玛啊。。有一个排阻出现连锡了,擦,技术不过关,继续除掉连锡,放大一看,好,开机Oh Yeah~,终于不花了,套起来放电影,咦,过了几十分钟,没花屏,放了一个下午,没花屏,照样正常,烤机2天后没出任何问题,维修结束。

总结:4个560排阻有问题,经常出现花屏死机,更换新的4个560排阻即可。
            维修不容易,发帖不容易,求加分。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新人求罩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我擦 你的文字真的看的我不要不要的 多

网友:
asus 的 什么问题都能出现

网友:
这个作文嘻哈风十足,我给你打9分,

网友:
华硕排阻坏得太多了

网友:
现在ASUS怎么什么的电阻都容易出现问题了!

网友:
华硕排阻又是一个梗

网友:
厉害,这个问题都被你想到了。

网友:
受教了,谢谢大神,以后遇见这种情况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一开始说的故障就的出现马赛克,这个现象就是显存问题。GPU问题是横竖线

网友:
通病,以后遇到多看下

网友:
这情况还没有碰到过  学习下

网友:
这个问题都被你找到了,这个不好弄啊

网友:
花屏还和560有关?什么原理?估计我修不好了

网友:
十分敬业的精神呀.

网友:
你同样是活在A和C的那位人物.

网友:
厉害呀!   我遇到花屏就干显卡显存,  不好就放弃了。。。。没怀疑过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