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有时间科普一下红斑的原因么?

楼主(2016-03-19):
RT
出现红斑是面板问题还是逻辑板亦或是驱动板,还是都有可能呢?
原因

网友:
红斑,面板压到了

网友:
你有图吗,传上来看看

网友:
你有问题最好能有图,才好分析

网友:
这种故障有图才好判断,要么你就一步一步的排除吧

网友:
传上图片看下,红斑你要看下是不是液晶压到了,破了

网友:
楼主上图看看啊!这种问题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用图来说明问题吧,不知道你说的红斑是什么样的

网友:
面板看下是不是被压倒了
或者你装起来时候有没有碰到面板

网友:
楼主上图片 才好分析

网友:
如果是刚开机发红 过一会好是灯管

网友:
驱动板的事。。。

网友:
不是我现在要修,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