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贴片LT字样测量问题

楼主(2016-03-19):
新手刚开始学习华硕P5G41T-MLX3 PLUS 碰到一个贴片上印有LF字样的贴片,在网上查了资料说是三极管

网上查说三个角 有两个数值一样的 ,但是我测了三个贴片 得到的数字都不一样,按照下图我把三个焊脚分为123编号,

测量第一个贴片得到的数值                       测量第二个贴片得到的数值                          测量第三个贴片的数值
红笔1黑笔2   24.4    200kΩ                    红笔1黑笔2   数值一直上升                            红笔1黑笔2    数值一直上升
红笔1黑笔3   8.55    20kΩ                      红笔1黑笔3   数值一直上升                            红笔1 黑笔3   6.44   20kΩ
红笔2黑笔1   24.3    200kΩ                    红笔2黑笔1   数值一直上升                            红笔2黑笔1    数值一直上升
红笔2黑笔3   15.83  20kΩ                      红笔2黑笔3   1.02      20kΩ                            红笔2黑笔3    数值一直上升
红笔3黑笔1   8.38    20kΩ                      红笔3黑笔1   数值一直上升                            红笔3黑笔1    6.44    20kΩ
红笔3黑笔2  15.84   20kΩ                      红笔3黑笔2    1.03     20kΩ                            红笔3黑笔2    数值一直上升
想问下大神这样的数据代表什么?还有怎么能测出这个贴片好坏?同一款贴片数值为什么不一样  ?

网友:
在路测的?

网友A:
空板测出的   没有接电源   纽扣电池也扣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板测出的   没有接电源   纽扣电池也扣下来了

那也不行的,必须要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行的,必须要拆下

那在电路中如何判断这个芯片有没有坏呢?总不能每个都拆下来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行的,必须要拆下

那122345678

网友:
那在电路中怎么测它的好坏呢?不是都拆下来测试吧

网友:
须拆下测量跟准确,还有就是用二极管档位测量!!!

网友:
那怎么能判断出是否这个东西有问题,总不能每个都拆下来测试吧

网友:
用指针表,大概测量一下二极管的,按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可以在线测量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