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亮机

楼主(2016-03-19):
最 近接观察一个G470的板子。上电电流上到1.1  .1,2——,屏不亮,感 觉像是不过显卡。与是先刷两个BIOS,然后再试,电流还是上不去,原先上家修  过桥。以为是桥的问题,更换新桥,现像还是一样,觉的内存上的波形有点不太对。可是查各个条件也是有的,只有没有动显卡了。但是也不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 。想问问同行。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测量发现显卡上的总线是没有波形的,电压,对地值 ,接口上的值都对,。屏供电没有出来。。给点意见

网友:
用风枪吹下显卡试试看

网友:
不懂 胡乱一通瞎搞,就直接到换桥,刷bios   主板各个供电都不查,1.2这个吹下显卡试试,会有惊喜, 想学主板维修这块还是去迅维培训下吧

网友:
单桥一般都搞显卡1.几的电流

网友:
我修过一个,换了EC好的。不同问题区别对待

网友:
外接能现吗,不行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G470遇到过打不上独显 驱动不显示的还没遇到过不过这电流像是没过内存

网友:
妈蛋!遇到个跑完不显示的我草!!好烦没有头绪

网友:
这款机显卡坏的不少,看电流像是识别不到显卡

网友A:
先加热下显卡,不行把显卡拆下,不装显卡开机试试,打下波看正常跑到显卡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热下显卡,不行把显卡拆下,不装显卡开机试试,打下波看正常跑到显卡没

怎么打波波,小白学一下

网友:
吹个显卡吧,应该问题不大,是你做的太复杂了

网友:
先弄个显卡试一下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个~~你直接拉个高屏供电开启看看能不能显示··有的识别不到屏机器不开屏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