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0一体机

楼主(2016-03-19):
早半个月不触发换过电源,今天拿过来能开机,屏幕没显示,但是主机是正常的。拆开发现高压输入只有12V,还有1.2V左右,这1.2V是开关还是亮度?还有一组无电压,请问高压工作条件正常吗?小弟初学,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请检查变压器次级 整流 滤波部分电路

网友B:
我说说我的看法,从图片看, 1、2、5、6、7脚是接地   ; 2、3脚是开关和亮度调节,要为高电平  ; 8、9、10脚是输入电压,正常一般12v。我也是初学,修过几台机,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开关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C:
看看 3.4脚有无电压,没有的话,都加上3.3v试试,  估计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 3.4脚有无电压,没有的话,都加上3.3v试试,  估计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3.3脚直接飞线3.3V过去 目前4脚有1.2V,3脚2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变压器次级 整流 滤波部分电路

但这个是不是高压的工作电压都没正常,所以高压板输出应该都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说我的看法,从图片看, 1、2、5、6、7脚是接地   ; 2、3脚是开关和亮度调节,要为高电平  ; 8、9、10脚 ...

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3脚直接飞线3.3V过去 目前4脚有1.2V,3脚2无电压

没错,直接飞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错,直接飞吧,

终于解决了。一路追线,发现是显卡边上有个IC受潮了估计,因为南方这些天潮湿很严重,加焊就好了。

网友:
  南方潮气还是比较重的,。 估计楼主的电脑也是很久没用

网友(2016-04-18):
楼主 有这机子图纸吗

网友:
哪一个ic啊,我的也是这问题,跑了半个小时没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解决了。一路追线,发现是显卡边上有个IC受潮了估计,因为南方这些天潮湿很严重,加焊就好了。

在不在,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