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H61M-K主板12V报错

楼主(2016-03-19):
       中午闲着无聊的时候同行拿来一块拿了一块H61M-K的主板说可以显示就是在BIOS 里面12V报错 看到问题 后心里面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先给同行说这个问题有点严重没有那么快,就先打发同行走了 ,免得同行看见我搞这个问题说我还收他30元,哎。。。。维修难做啊!!同行走后在论坛下了个点位图,一点下载10分没有了 ,那个心情不说了。。。。。。点位下好打开点位图找到IO12v的检测脚,是由两个电阻分压来的 点位上的上拉是11k实际测量才8k看来真凶就是他了 ,11K电阻不好找就找了10K焊了上去,开机上电不报错了 。

网友:
是12V电压反馈IO

网友A:
简单明了的 经验贴。加分了我上次遇到走了弯路

下载了点位,是红色箭头那两个嘛?

网友:
建议楼主加上点位的截图,那样的话,整体就完整了,大家给你加分多啊。

网友B:
楼主描述的太淡了,例如为什么要找12V的检测脚,这是什么现象引起的,也一起分析一下,这样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شككككراااااا

朋友是非洲的

网友:
12v检测错误 导致

网友:
华硕主板12电压检测和USB过流检测是送我们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一般电阻坏都是阻值变大。很少变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描述的太淡了,例如为什么要找12V的检测脚,这是什么现象引起的,也一起分析一下,这样不是更好吗?

他BIOS里面12V报错了。你没仔细看题?这个是检测出问题的

网友:
华硕H61这一批出这个问题的比较多。。也经常修到

网友:
上次遇到个5V报错的 也是检测电阻的问题  其实直接屏蔽也没事的

网友:
原来是检测脚分压电阻 阻值变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简单明了的 经验贴。加分了我上次遇到走了弯路

是的. 就是上面个箭头那个 ,昨天那个点位图上传不上来

网友:
这笔记本这么牛,连电压都标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就是上面个箭头那个 ,昨天那个点位图上传不上来

我乡镇的店,维修量小。只能看你们的故障看图纸。纸上谈兵咯

网友E:
12V报错在BIOS提示还是 ,有图最好了下次 也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V报错在BIOS提示还是 ,有图最好了下次 也知道什么问题了

上面不是有图吗? 就是在里面BIOS ,U盘系统 和硬盘系统都进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