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REV 1.01触发掉电,可再次触发

楼主(2016-03-20):
主板型号如图: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初步判断是缺少供电或者短路引起的,对各主供电打阻值都正常,排除短路。取下CPU换上假负载,对地短接SC526(拉低APWROK就不会掉电了),这样为了方便测量各供电。

CPU供电为0V不正常

VCCSA供电为0V 不正常

测总线供电VCCIO0V不正常

1.8V桥供电为1.8V正常

1.05V桥供电为1.05V正常

测内存负载供电为0.75V正常

测内存供电为1.5V正常

根据测得结果来看问题出在总线供电上。总线供电VCCIOPU7(RT8120D)控制PQ13 PQ15降压产生的。
PU7 1脚和5脚都有12V 电压正常

说明PU7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推断出芯片坏,更换芯片后测各供电都正常。

去掉对地短接的SC526,换上CPU,触发开机,主板正常点亮。

安装系统,测机运行半天完全正常。

网友:
缺少电压掉电,确实可以拉低PG来判断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A:
楼主是1.01点位图的吗.共享下出来吧

网友:
   师傅啊   走过学习 了

lvjingang -4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1.01点位图的吗.共享下出来吧

不是1.01的点位图,是1.0的点位图。网站里有。

网友:
这板修得有水平,切断PG,然后找出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1.01的点位图,是1.0的点位图。网站里有。

1.0我也有.不过了我也修好了.不用了.谢谢

网友C:
size=18.2608699798584px 已经帮你删除

网友C:
哦?主板VCCSA 1.05V?
VCCSA一般都是0.8-0.9之间。不过标准是0.65-1.05

网友D:
对地短接SC526(拉低APWROK就不会掉电了),这样为了方便测量各供电。这招绝

网友:
厉害,高手啊。学习了

lvjingang -2 严禁灌水

网友E:
图文并茂,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反推维修,好帖已加精华

网友:
技嘉的拉低apwrok可以方便测量除了cpu以外的供电,没想到华硕也可以啊还没试过,所有的h61都可以吗???

网友:
你这思路是逆思维从后往前推推出真凶

网友:
刚开始学习修台板,apwrok 能详细讲一下么,

网友:
500多的万能表!!!!

网友:
为嘛拉低apwrok就不掉电,是因为 cpu不跑马而掉电吗,但是有的掉电是在apwrok之前的把?

网友:
楼主拉低APWOK真是有想法!有话说点位图修起来就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ze=18.2608699798584px 已经帮你删除

他最后那个万用表的图,VCCIO 和VCCSA 标反了。

网友:
拉低APWROK确实是修快速掉电的好招,楼主功力强大,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拉低APWROK就不会掉电了    这招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主板VCCSA 1.05V?
VCCSA一般都是0.8-0.9之间。不过标准是0.65-1.05

还是饼哥眼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地短接SC526(拉低APWROK就不会掉电了),这样为了方便测量各供电。这招绝

拉低APWROK,根据时序南桥没收到APWROK的信号,还会发后面的信号开总线、代理,特别是CPU的电压吗

网友:
你修这个多少年了,好厉害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拉低APWROK,,为什么不会掉电

网友:
思路清晰,路过,学习了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判断问题快修的也快。

网友:
牛啊  华硕的主板修得这么犀利

网友:
楼主的表太牛了吧

网友:
h61缺电压就这毛病

网友:
这也能成为精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文并茂,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反推维修,好帖已加精华

现在都是版主凭精华贴么

网友:
台式机王不会修

网友:
撸主经验丰富,厉害

网友:
楼主绝对高手  台式很少修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简单、使用、快捷、明了、思路清晰、经验丰富!这些词足以形容楼主了。

网友:
  台式机有图纸的不

网友:
思路一点也不清楚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不容易

网友:
对于掉电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思路

网友:
1、为什么拉低APWROK信号就不会掉电?
2、华硕主板都是这样的吗!其它的品牌的主牌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拉低APWROK就不会掉电了 这个之前都没有试过

网友:
台式机维修利润太低了

网友:
楼主好强的功力,小白学习了

网友:
大神的功夫就是好 ,好经验要加分。

网友:
请问楼主一般修这样的板要多少时间?你们哪边行情修这么一片有多少利润呢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有图有正向,分析犀利,给力

网友:
分析的可以。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资料很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主板都很少修了

网友:
缺供电引起的掉电,这么说,拉低APWROK这招不错。。

网友:
学习了 下次注意

网友:
掉电的不好修,楼主技术部错

网友:
这板子 我一般是换主板 80一片 收费300 修啥修 都不值钱

网友:
不错,华硕的现在坏得好多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给楼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