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8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3-20):
  接到朋友介绍来的客户拿来一本DELL M4800的笔记本来修,拆开后一看还是i7的处理器,挺不错啊,只是觉得外观设计不好看——仅代表个人观点,这是版号  VAQ10 LA-9771P
   按下开关不触发电流0.2A, 那只能查供电了先看3V/5V有没有,待机芯片是 TPS51225C ,VIN-19V正常,反馈没有电压,VREG3居然短路,VREG5没短也没有电压
心里瞬间一片光明,心情洋溢,那就找个新的待机芯片换了再说,换了待机芯片,插上电源开关灯常亮,以为自动触发,可是电流依然是0.2A,再测量3V/5V,已经出来了,为什么呢....
    那就看开关信号有没有高-低-高跳变先
POWER_SW#_MB信号按下开关有跳变,跟着信号追查下去,信号通过R811改名称为POWER_SW_IN#去了EC B67脚,EC型号为 MEC5075 , 只测量依然有高-低-高跳变,思绪一下子混乱了,清空大脑想一想
那再看看EC收到开关信号后有没有发出PWRBTN#信号给PCH, PWRBTN#是EC B58脚发出
PWRBTN#是EC B58脚发出,测量0V,怎么回事不对吧,那就是这里问题,PCH没收到PWRBTN#信号,无法拉高发出SLP_S*#信号,所以开关灯常亮已经是真的触发只是检查不到SLP_S*#信号,那换了EC, PWRBTN#有电压,按下开关完美亮机

各位大神,望能加分,谢谢!

网友:
一般我是先换了EC不行再查电路

网友:
维修是要耐心静下来维修

网友A:
对此不触发。其实我揣测有一个完整的顺序查的方法,就是根据时序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此不触发。其实我揣测有一个完整的顺序查的方法,就是根据时序来查。

很多机器没有图纸,时序都找不到!

网友:
楼主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   说不定不用换就好了呢    哈哈    总之修好就好

网友:
先换了EC不行再查电路

网友:
这个EC不好换吧,5075 而且还有资料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