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e2252V显示器用一段时间白屏

楼主(2016-03-20):
AOC  e2252V   显示器
  用一段时间后就白屏,等等在打开就又没事了,时间一长就又白屏哪里问题呢? 屏线已经换新的了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直接飞个5V到屏供电上面。看还不会被拉低

网友:
重点考虑一下屏的供电,白屏的时候测下那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B:
应当是驱动板的5V屏的供电管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个5V到屏供电上面。看还不会被拉低

直接飞线?可行吗, 不会导致其他元器件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驱动板的5V屏的供电管坏了。

对,就是那个屏供电的P沟道的小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线?可行吗, 不会导致其他元器件损坏吧

不会的,本身就是5V你这样可以判断是那个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电容不鼓的也有引起的

网友:
拉开屏线是多少V呢?

网友:
电源板上面PS输出问题
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
换掉PS就不会了

网友:
楼主都查出是5V供电有问题,那再花点心思,一定能修好

网友:
驱动板上的屏幕供电不持续导致的。有的是主控温度不稳定导致屏幕发白

网友:
是不是哪个电容漏电,把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先杀电容,不行再查

网友:
把电容全部还掉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
用可调电源 接过去  慢慢提高电压 别超过5v  哪里发热哪里坏了 容易问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