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熔断器)为什么要有耐压值

楼主(2016-03-20):
有害断路常常是由于对所设计的电路分析不完整造成的.在前面所列出的保险丝选择所涉及的所有因素中,必须特别注意正常工作电流、环境温度和过载增量(第6项).在使用时,不能只根据正常工作电流和环境温度来选择保险丝,还要注意其它使用条件.例如,造成常规电源有害断路的一种常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考虑保险丝的公称熔化热能的额定值,它也必须满足由电源平滑滤波的输入电容器产生的各种浪涌电流对保险丝提出的要求.如果要想保险丝安全可靠、寿命又长,那么就要使选用保险丝的熔化热能不大于该保险丝的公称熔化热能额定值的20%. 8.公称熔化热能就是熔化熔断部件所需的能量,用I2t表示,读为“安培平方秒”.一般在权威认证机构,都要进行公称熔化热能的测试:给保险丝施加一个电流增量并测量熔化发生的时间,如果在约为0008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不发生熔化,那么就增加脉冲电流的强度.重复进行这一实验直到保险丝的熔化限制在大约0008秒之内.进行这一测试的目的是确保所产生的热能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保险丝部件通过热传导跑掉,也就是说,全部热能都用于熔化.

网友A:
免得后续负载更容易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得后续负载更容易烧毁

理解的很对哦